烧鸡大法

楼主(2014-10-22):
烧鸡大法是怎样个烧法?具体怎么操作?需要注意什么?我是小白,求高手赐教!

网友:
控制烧鸡时的电压 ,最大电流,防止扩大故障

网友:
烧鸡大法是找寻短路点的捷径,为了保险,建议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电流3A以下。

网友:
笔记本不好烧吧

网友:
就是笔记本的最好烧

网友:
打个比方说:3.3V短路,那你的电压必顺在3.3V以下,不能超过这个电压,然后电流呢,开始的时候限在1A这样,如果烧不出来再加到2A,但建议这电流不要加太高,能刚刚烧出来就好,太高了会把板损坏的

网友:
黑架子(接地),红夹子接(看什么电压的阻值有短)。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