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RT8105工作1.5.7脚必有电压

楼主(2014-10-22):
要使RT8105工作1.5.7脚必有电压 1.5是12V,7是0V   7脚要有电压 1.4V左右
7脚的电压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
7脚的电压是内部产生的

网友A:
RT8105 是干嘛的 有具体应用电路吗

网友:
1脚自举升压,2脚是VCC供电脚,7脚是开启,一般是桥或者专用芯片的S5或S4信号来开启芯片的供电输出!7脚没电压一般跑线查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05 是干嘛的 有具体应用电路吗

  这个 RT8105我遇到很多,有用来做内存的供电芯片的,也有来做桥的供电芯片的   你会没遇到?

网友:
5脚是VCC,二楼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