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9-5-8
机器型号:SL400
客户故障描述: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发现别人没有动过,难得的一修机并且还是这样的故障,心情大好。拆机一半,测开关接口电压3V正常,直接用镙丝刀短接,电流刷刷上去了。高兴啊,捡粉条了。随着电流几次跳变,LOGO蹦出来了但马上屏黑了。不应该啊,NND什么情况,接外接看看吧。外接居然花屏,无语,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如此。缓缓神,接着搞吧。极不情愿的拆完整机发现风扇已经堵死了。上BGA,过程就不多说了,瀼胶的机器做BGA的艰辛兄弟们都清楚。N久终于可以出锅了,先外接测试十分正常。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接内屏,LOGO之后又黑了。晕啊,又是什么情况。仔细观察下子,好像还有影子。这时候真是杀人的心都有了。什么烂机器,破事怎么都给赶上了。再拆开上半部分点屏,果不其然三星的LCD,灯管一端线都烧糊了。换好灯管再点总算正常了。处理好开关战战兢兢装上机器心里默默祈祷轴可别再坏了。要不通病都赶上了。
维修总结:开关坏了,显卡坏了,屏灯管坏了。这款机器的通病是不是就只剩屏轴没有碰到了。按说没有修过的机器不至于到手这么多故障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4-10-22):
机器型号:SL400
客户故障描述: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发现别人没有动过,难得的一修机并且还是这样的故障,心情大好。拆机一半,测开关接口电压3V正常,直接用镙丝刀短接,电流刷刷上去了。高兴啊,捡粉条了。随着电流几次跳变,LOGO蹦出来了但马上屏黑了。不应该啊,NND什么情况,接外接看看吧。外接居然花屏,无语,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如此。缓缓神,接着搞吧。极不情愿的拆完整机发现风扇已经堵死了。上BGA,过程就不多说了,瀼胶的机器做BGA的艰辛兄弟们都清楚。N久终于可以出锅了,先外接测试十分正常。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接内屏,LOGO之后又黑了。晕啊,又是什么情况。仔细观察下子,好像还有影子。这时候真是杀人的心都有了。什么烂机器,破事怎么都给赶上了。再拆开上半部分点屏,果不其然三星的LCD,灯管一端线都烧糊了。换好灯管再点总算正常了。处理好开关战战兢兢装上机器心里默默祈祷轴可别再坏了。要不通病都赶上了。
维修总结:开关坏了,显卡坏了,屏灯管坏了。这款机器的通病是不是就只剩屏轴没有碰到了。按说没有修过的机器不至于到手这么多故障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终于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SL400的通病都给赶上了,赶紧去买彩票吧,会有意外惊喜的。

网友:
应该是摔过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屏灯管坏之后烧到显卡的呢

网友:
都是高手呀,新手路过,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屏灯管坏之后烧到显卡的呢

我想说是开关坏了烧显卡的!灯管与显卡中间有个高压板呢!

网友:
这么好的事都被你赶上了

网友:
哈哈,好事都被你得完了

网友:
互相还没有

网友:
修本除了考验人的专心和耐心,有时候还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网友:
我接台T61 硬盘敲盘,电池坏掉,拆了看到内存烧了一条,虽然主板没坏,光这些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同时坏这么多真不多啊   楼主中将了

网友:
灌胶的BGA什么曲线烤的

网友:
机器修多了,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的。。。前天修到一个k40ab,前台登记的是显示。。。到我手里发现隔离保护不过,发现一个三极管三级击穿。。。接着是不显示,吹北桥显示。。。然后到进系统之前加载显卡驱动黑屏。。。不是双显卡,只有独立显卡那种。。。经常修机器的都知道,一个034一个018.。。。算了,修起来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后来给客户换intel芯片组的主板了。。。

网友:
恭喜楼主 ,遇到奇葩,我上次弄了个台式机 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整个机器 除了开关灯好的 就没有好的 ,全坏完了

网友:
话说修这样的机器你得收多少钱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SL400不触发~~呵呵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正在修呢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