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指点下,技嘉的H61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4-10-22):
在论坛里找了个H61的上电时序,水平有限看不懂,请看懂的大侠教教。  H61的PCH应该是节能型的吧,ERP低功耗的。看过论坛里的高手发过MSI的H61 ,基本就是插电在不按开关的情况下,连VTTRTC替代电池的供电都不会出来的(V星里应该叫3VA吧),这个应该是真节能了。但是我看技嘉的时序真是不明白,第7步才按开关,之前的SLP_S3都出来了,不知道这个图是真的假的,有能看出门道的教教,谢谢。 好像不算太节能吧,

网友:
这么晚还在研究,大神们都睡了

网友:
这图好像是有问题呀

网友A:
SLP_S3的前面不是有个“-”号吗!表示低电平!

网友:
楼主说得在理,这图画错了,不可能待机就出S5-S3,应该将7改成2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的前面不是有个“-”号吗!表示低电平!

您说这个低电平,低电平有效? 我在想这个图第8步IO给桥,第9部IO就自动拉PSON了?不用桥回复下IO? 延时拉低?

网友B:
刚看徐老师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643-1-1.html  讲解H61的上电时序,我实话实说  帖子里讲的时序是技嘉一直采用的,但是H61里面出来了一个ERP  这个节能的功能,不懂怎么弄的。  想知道这个ERP的是怎么工作。  难道技嘉这个上电是不用深度睡眠, 在之后调节的? 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这个低电平,低电平有效? 我在想这个图第8步IO给桥,第9部IO就自动拉PSON了?不用桥回复下IO? 延时 ...

第8步IO给桥,桥依次输出高电平S5-S4和SLP-S3了,也就是原来第5、6步的低电平转变成高电平了,这个好理解!作者没把它列入步骤里罢了,再说也无法标注啊。

网友:
EC的供电都没有,按了开机键后才有S5 S4 S3,S5 S4开启内存供电这个时候就有电压了,atxpwrg在假的CPU供电后,在总线供电好信号钱,之后就是atxpwrg从ec到桥,桥发出内存供电好信号 cpu供电好信号 ,cpu开启真供电,芯片发出真供电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徐老师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643-1-1.html  讲解H61的上电时序,我实话实说  帖子 ...

看图意思是通过关闭Q70、Q71二次转换来实现ERP的。

网友C:
除了一些IC的针脚定义需要查找,主板芯片级维修,都没必要看图的。 各大电路熟悉,上电时序牢记,很少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一些IC的针脚定义需要查找,主板芯片级维修,都没必要看图的。 各大电路熟悉,上电时序牢记,很少有修 ...

说的简单,做到各大电路熟悉,上电时序牢记 要多久才行

网友:
INTEL 的PCH有ERP没错,但是并不代表在设计是一定采用,

网友:
建议去实地找班长吧,他比较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8步IO给桥,桥依次输出高电平S5-S4和SLP-S3了,也就是原来第5、6步的低电平转变成高电平了,这个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