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又来四片奇怪的故障,其中一定有你没见过的 A880G A780T P5G41C-M LX F1A55-M LX

楼主(2014-10-22):
今天又来发帖了,前面发的几个帖子,很多唯友都提意见说要我写的详细点。今天就给大家发个写的详细点的帖子(打字累啊,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随便写了,有的信号我不知道的,就让版主来给大家解释吧,言归正传:
第一片板:ONDA  A880G

  故障:无复位

首先这板为返修,上次是同事修的,他说加焊了IO就跑马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又不行了。接着我又加焊了一遍IO,

也奇迹般的跑马亮机了。奇怪了,为什么加焊一次就可以跑马呢?
不跑马的时候,复位针没有电压,正常下应该有2点几的电压,开关针连着一个小芝麻管,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左边一直有3.3v的电压,右边连着复位针,没电压,上面一脚也没电压,边上有一个电阻连着IO也没电压,正常应该有3.3v电压
   然后查到这里的一推三极管,这里是产生最后一个PG的,没有复位也正是由于南桥没有收到最后一个PG信号,图中靠近PCI槽的二极管这端就是最后一个PG信号电压,正常应该为3.3v现在为0v。心想不可能是虚焊,应该是IO热稳定性不良,加焊的时候被烙铁烫了后就恢复正常了。于是换了一个IO。不换还好,换了之后,还是不跑马,而且桥供电都没有了。由于理论还欠缺,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个IO就没桥供电了,其它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有了,就是没有桥供电,(有大神知道的在后面回复一下,等着你的答案)
因为是在别的板子上拆下来的IO,所以也不确定它是好的,而且其它地方都没动,就只是换了IO,所以果断在换一个。IO换好了,上电一切正常,此板修复。跑马显示了。

网友A:
怎么看你们修板那么容易自己修就不行了呢?

网友B:
第一个,没桥供电难道是IO控制着芯片的反馈。
第二个总线供电2.2V应该是一级转换管,这个2.2V应该还给下一个场管产生1.2V总线供电。
另外一片onda没修过一样的,可能修过也忘记了。
那个很小的五脚小场管见到过,但没修过那样的。

网友C:
唉,看不懂点位图的飘过

网友:
第二片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由于楼主疏忽,没看清楚,测的是总线供电上一级的场管。感谢唯友:无尽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看不懂点位图的飘过

那就帮不到你咯

网友D:
你FM1 图纸你应该翻错了,你把没纸撕了,这点位图还我传给我王老板的。

网友E:
台式机和笔记本哪个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FM1 图纸你应该翻错了,你把没纸撕了,这点位图还我传给我王老板的。

什么意思啊,是把纸撕掉?这点位图是你传给他的?是这意思吧,FM1我是在论坛花5下载分下载的,他那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和笔记本哪个更难?

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没桥供电难道是IO控制着芯片的反馈。
第二个总线供电2.2V应该是一级转换管,这个2.2V应该还给下一 ...

原来是自己弄错了,现在知道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F:
我觉得AMD平台的880G不少是IO控制供电的时序,有IO引起某个供电不正常这没什么奇怪,有人就觉得内存电压过高,换个IO怎么会又正常了尼,看图纸就懂现在的板子很多都支持调压功能,而调压一般是有IO 桥 或专业芯片控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你们修板那么容易自己修就不行了呢?

实际很多过程作者都没写出来,维修走弯路在所难免,一些无用的过程不写也罢,把有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别人看似简单,只有作者知道背后付出代价几何。

网友H:
呃????楼主没有见过这样的场管吗?其实都一个意思,人家只是把D级整合浓缩变小了,这种管子在新点的板子上都能看到,笔记本现在也出现了,昨天我还见到华硕的版号N45SF  REV:1.3的板子上面的管子有部分用这样的还见到它充电电池旁边的电容,贴片的电容竟然是用两个弹簧夹住然后再加锡的,我都想不明白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难道那两个电容不能贴到主板上?????想不通,我有这个型号的  外观型号是N45SL  主板版号是N45SF的BIOS是好的 机器修好已经拿走 各位需要的可以问我拿

网友I:
昂达两块板子,你的ATX电源好信号是都从IO出PWROK的位置跑到三极管的?如何找到IO出PWROK准确脚位?我看过好多IO的PDF里PWROK信号脚位都可做其他功能用,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昂达两块板子,你的ATX电源好信号是都从IO出PWROK的位置跑到三极管的?如何找到IO出PWROK准确脚位?我看过 ...

IO的PWROK信号脚位具体可以参考其本身对应型号PDF图纸,ATX电源这个信号中间也有经过开关三极管控制到南桥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没桥供电难道是IO控制着芯片的反馈。
第二个总线供电2.2V应该是一级转换管,这个2.2V应该还给下一 ...

说的很对,这里总线供电1.2V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测量的2.2V可能是总线供电管理上管D级的电压。

网友J:
B基 1V  C基 5V E基接地有问题该怎么理解,是P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你们修板那么容易自己修就不行了呢?

的确是这样,有些疑难故障搞得人焦头烂额——这钱赚的比好些人想象的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很多过程作者都没写出来,维修走弯路在所难免,一些无用的过程不写也罢,把有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别 ...

维修人员的心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AMD平台的880G不少是IO控制供电的时序,有IO引起某个供电不正常这没什么奇怪,有人就觉得内存电压过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呃????楼主没有见过这样的场管吗?其实都一个意思,人家只是把D级整合浓缩变小了,这种管子在新点的板 ...

以前还真没见过,所以说我还是小菜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B基 1V  C基 5V E基接地有问题该怎么理解,是P管吗?

应该导通的,但是没导通,NPN

网友F:
引用 网友J:
B基 1V  C基 5V E基接地有问题该怎么理解,是P管吗?

最好的理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理解,坏了

简单明了,哈哈

网友F:
楼主,想问下你们在实地的时候教到H61的时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问下你们在实地的时候教到H61的时序没有

貌似没有。。。吧

网友K:
这些故障大部分都修过。。。。

网友L:
我现在看到有复位不跑马的,就蛋疼!!!没复位的基本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些故障大部分都修过。。。。

大神,向你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看到有复位不跑马的,就蛋疼!!!没复位的基本秒杀。。。

又一个大神,块块秒杀,有绝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又一个大神,块块秒杀,有绝招吗

一般没复位都是缺供电!!!要么就是条件不具备。。。

网友:
水平很高啊。。第二个板子没看懂。。一会横着,竖着的,,最好标识出来就好了。。
第三个板子,,你的意思是换个CPU就好了是吧。。第四个,,那个地方没电压是什么电压没有。。没说清楚啊。。那个场馆都有的换么》??

网友:
楼主修道好多H61啊,我连双核的都修不好,楼主都在修I3 I5 I7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网友:
楼主高手,我什么时候也有您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
你总说最后一个pg   是啥信号啊    哪的p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和笔记本哪个更难?

当然是笔记本难了,笔记本的电路比台板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J:
B基 1V  C基 5V E基接地有问题该怎么理解,是P管吗?

有控制电压,但没拉低,坏了

网友:
A880G 我也修过加焊IO好过的,不过没返修。。。

网友:
然后查到这里的一推三极管,这里是产生最后一个PG的,没有复位也正是由于南桥没有收到最后一个PG信号,图中靠近PCI槽的二极管这端就是最后一个PG信号电压,正常应该为3.3v现在为0v。心想不可能是虚焊,应该是IO热稳定性不良,加焊的时候被烙铁烫了后就恢复正常了。于是换了一个IO。不换还好,换了之后,还是不跑马,而且桥供电都没有了。由于理论还欠缺,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个IO就没桥供电了,其它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有了,就是没有桥供电,(有大神知道的在后面回复一下,等着你的答案)
我想请教一下:最后一个PG是不是从IO出发向南桥方向跑线,

网友:
第二片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修海无涯啊

网友N:
台式机有什么修的    20块钱一片   长沙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台式机有什么修的    20块钱一片   长沙行情

修多了,就有钱了

网友:
lihia a a lil厉害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是转修台式机板子的吗~~时序记得很清楚啊~~我最不会修的就是不跑吗的了
呵呵

网友:
有图纸好修  没图就难了

网友O:
说的是狗屁不通,都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完全没逻辑。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说的是狗屁不通,都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完全没逻辑。

老子没叫你看,你TMD看不懂就算了,还在这骂人,关你P事啊,老子求你看了吗,为什么别人都看的懂,就你看不懂,测测自己智商吧,傻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子没叫你看,你TMD看不懂就算了,还在这骂人,关你P事啊,老子求你看了吗,为什么别人都看的懂,就你看 ...

你写了就是给人看的,不给人看就不发表啊,发表了就是给人看的,要不你隐藏了给特定人看啊。
就说第一个onda板子的说明。
“然后查到这里的一推三极管,这里是产生最后一个PG的,没有复位也正是由于南桥没有收到最后一个PG信号,图中靠近PCI槽的二极管这端就是最后一个PG信号电压,正常应该为3.3v现在为0v。心想不可能是虚焊,应该是IO热稳定性不良,加焊的时候被烙铁烫了后就恢复正常了。于是换了一个IO。不换还好,换了之后,还是不跑马,而且桥供电都没有了。由于理论还欠缺,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个IO就没桥供电了,其它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有了,就是没有桥供电,(有大神知道的在后面回复一下,等着你的答案)因为是在别的板子上拆下来的IO,所以也不确定它是好的,而且其它地方都没动,就只是换了IO,所以果断在换一个。IO换好了,上电一切正常,此板修复。跑马显示了。"
从时序看,桥供电是cpu的pg信号后开启en信号,你自己看看图纸,onda的我没有,ga-880gm-ud2h的第31页上VCORE_PWOK给Q58,再到Q278 Q279。和IO没关系的吧!cpu供电后,就开启桥供电。你分析的和IO有关系,应该就是错的!根本没逻辑。要不你上图说明。

复位针为低电平,給sb的SYS_RST也拉低了,跑个屁码啊!强制复位了。这个复位针和pg没有毛的关系,ga-880gm-ud2h的第29页-SYS_RST。

网友:
都是奇葩主板。。。

网友(2014-11-29):
开关针连着一个小芝麻管,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左边一直有3.3v的电压,右边连着复位针,没电压,上面一脚也没电压,边上有一个电阻连着IO也没电压,正常应该有3.3v电压这个以pwrgood有关系吗说明白一点同桌,这个产生复位条件阿。你换错io当然没有桥供电是正常,amd时序内存,vdd2.5v,cpu,桥,控制只两种一种io和cpu电源管理的pg控制产生的阿。。。

网友:
这次楼主表达的很详细呀,学到不少,这几个故障也有点特别

网友:
楼主真的好有耐心啊!高手!

网友:
对于785和880的主板的供电时序不是很了解,所以修起来就有点困难了,最好有人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些主板的时序就好了

网友:
细心胆大值得学习,好贴子

网友:
楼主真高手,分析认真详细,小白学习也一定认真,不然就对不起各位大师的辛苦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