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掉电

楼主(2014-10-22):
查到CPU供电,用示波器打波形  波形有点杂  更换供电芯片后  波形还是有点杂  连同上下管一起更换后波形正常  掉电消失   测了一天都没掉点

网友:
怎么不把杂波也公布一下呢,如果连电容一起换,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电容不会引起有杂波 HP还没有发现有电容引起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不然像这种故障要修个半死还不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要求附图。。。

网友:
S示波器有点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