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硬盘摘掉不通电 这正常吗 求解答?

楼主(2014-10-22):
自己收了一台ipad2   原本好好的  结果刷机  忘记问客户要激活密码了   id锁住了      自己用BGA把硬盘摘了下来    本来用DC头接着还亮的  结果硬盘摘下来之后想通电试一下的   不通电了  想请问一下硬盘是参与开机的吗 !

网友A:
砸手里了 ,这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砸手里了 ,这你都行

是的 砸手里了 。。  想请教一下 不上硬盘会不通电吗 ?   平板很少修 。。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开机没电流吗?不装硬盘开机不会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