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黑屏一直滴滴响个不停!

楼主(2014-10-22):
东芝l700开机没反应,大概一分钟左右出现黑屏然后一直滴滴响个不停,一开始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拆下内存用橡皮檫好装上,问题照旧,以为显卡出问题了,准备拆机。忽然想到接手过几台因为键盘问题引起不开机的问题,于是乎写点键盘,按开机键,恢复正常!
维修故障:键盘损坏引起电脑自检不过不开机!
新手上路,从基础做起,大家别笑话,😊😊

网友A:
键盘损坏引起电脑自检不过不开机很常见,有时按键没弹出来也时常发生。

网友B:
屏幕没亮吗?换键盘后就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幕没亮吗?换键盘后就亮了?

嗯嗯,,黑屏一直滴滴响个不停!拆下键盘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损坏引起电脑自检不过不开机很常见,有时按键没弹出来也时常发生。

不过黑屏的很少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黑屏一直滴滴响个不停!拆下键盘就正常开机了!

没有遇到过,键盘引起滴滴叫倒是遇到过很多。

网友D:
这种现易是少见,一般自检我都是一慢一慢拆外设排除的

网友E:
我遇到过一次,就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易是少见,一般自检我都是一慢一慢拆外设排除的

呵呵,,。差不多,不过前面遇到过,所以就直接卸键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一次,就一次!!!

呵呵,,,是不是感觉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不是感觉好坑~

没有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键盘坏了,,导到不开机,可能是哪一个键一直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一次,就一次!!!

段师傅好牛逼。。这都被你遇到过

网友:
开机嘀嘀嘀快速响,只能是键盘卡键或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