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维修之无CPU电压

楼主(2014-10-22):
                                   HP DV6  板号HPMH-41-AB6200-F00G   故障: 触发0.2后掉电到0.01 无CPU电压
    先修掉电,再修电压。示波器双通道对比波形,以SLP_S3#为中心,先后和PWROK,APWROK,PROCPWRGD,SLP_S4#,温控,BATLOW等。对比如下图:

检查过桥待机电压,开机后电压,对比过没有比SLP_S3#先掉电,EC14脚 EC_RST#, 96脚 RSMRST# 正常。确定EC没有问题。难道桥坏了,果断换桥,30分钟后上电故障依旧。在换桥之前刷过BIOS.想了还长时间想不通。先去吃饭,饭后无意间想起月饼老师之前发过一个帖子。                 心想正着修不行,反着修,先把PWROK拉低, 没反应。又把APWROK拉低。我称它《不满足条件之维修掉电》,上电0.26不掉了。 无CPU电压,APWROK是经过ALL_SYS_PWRGD转换来的。一 一断开ALL_SYS_PWRGD连接的地方,断开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启脚后居然不掉电了。CPU可能输出有保护。总共有三相PWM,一相一相的拆除协控芯片,和上管,三相都拆完了,还是掉电。听到旁边的同事说,他的也没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当时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欲哭无泪)。把集显的协控芯片和上管拆掉。                                                               装上全部协控芯片和上管,上电还是没有CPU电压,10脚VCC  4.78V, 9脚ENABLE  3.3V  , 4脚 ,5脚,SVID                                              协控芯片条件都满足,示波器抓上管G极,只有第二相正常过,大概100US然后就掉了,抓第二相电感后端,发现滤波不良,《照片没有拍》,电容全部换掉。OK。                                                                                                    小章总结:1:  速修掉电,建议好好分析月饼老师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7889-1-1.html
                        2:   速修PWM, 阿林老师说那相正常过,先修那相。                                                       这么晚了,你们懂得哦。

网友:
顶一下。很不错的帖子、上电掉电。 CPU 供电芯片有开启   有发出控制级波形  就很好判断了@

网友:
高手啊,厉害,新手路过,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   牛方法新鲜

网友A:
写了滤波不良,怎么把小芯片业换了?

网友:
学习 新方法了

网友:
很受用,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这种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都快报费了这机

网友:
精啊,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楼 这个波波多少钱买的 楼主分析的也很到位,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技术厉害,波也用得好

网友:
"速修PWM, 阿林老师说那相正常过,先修那相"???这什么意思,是修正常那相,还是不正常那相?????

网友:
恩,一般是正常过的那相导致的,例如,过压保护 ,肯定是先出来的那相导致的,其他的还没有出来怎么会过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了滤波不良,怎么把小芯片业换了?

协控芯片导致的掉电,滤波电容导致的无CPU电压。

网友:
导致无CPU电压的,是第二相。

网友:
没有示波器修滤波不良的可不好修啊

网友:
不错举一反三    两大故障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控芯片导致的掉电,滤波电容导致的无CPU电压。

这么说是两个故障分开修,没想到这两个故障相互不影响啊?

网友:
行了么 掉电的难修呀

网友:
现在还不明白拉低那些信号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