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显卡供电1.05V检修

楼主(2014-10-22):
此处PL502没有电压,下管放电保护!要怎么修?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时序,它的工作条件?下管有控制电压...上管没有....VREF也没有电压......当然反馈相位什么的都没有啦
ON/SKIP有1.0V电压...这是哪里问题?
求高手一语中的
最好今天晚上复我明天交货

网友:
VREF没有电压!外围阻容元件无问题就换芯片吧。

网友:
VREF没有电压 ?查下VIN   VREF应该有 1.8V左右电压

网友:
下官G级5V电压吗, 拿就拿起示波器看看是什么情况,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继有小短路。

网友:
这就是后级短路,下管持续放电保护……

网友:
这个是被保护了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下官G级5V电压,,,没错..但是断开显卡的隔离点也是没有电出来...最主要是REF也没有电,没有1.8V  只有0V

网友:
应该是被保护了

网友:
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造成保护....进水的机有腐蚀还好搞....关键 现在没有腐蚀...只是保护了....
VIN  有18V
VDDA    VDDP都有5V    BST也有5V   ON/SKIP也有1.0V  是PWM模式
就是VREF  和上管没有电压
应该先查哪里?哪个脚上的电压先?VREF?

网友:
把PD2换个看看

网友:
PD2的上下都有5V

网友:
REF 都没电压 怎么会有上下管的控制电压呢!哎 你这完全小白

网友:
是啊,,,,,我也搞不懂~~~~但确实PQ7有5V    VREF确实也没有电压呀~~~~~~~

网友:
按道理有VCC   VDDP VDDA   和ON   1.0V正常吗?       这样应该会有VREF..但是就是没有

网友:
有高手指点的加一下QQ 184881186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够了。
芯片换过还不行的话。只能上示波器了。
或者找个一样的芯片的电路,对比着测,打值,测电压。。。。

网友:
老师但是VREF没有电压   示波器测哪里?......还得买个波波

网友:
这个机子的图纸楼主有吗 上传一下啊

网友:
这进水机给同行修了..............一个下午都搞定了,,,,,,图纸都是论坛下的啦...跟神舟的是一样的0000给你们既然你们强烈要求

1.0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进水机....发霉的地方小,,,问题就锁定在那一块...都修不出来..看来我真的得报名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情况直接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请问楼主下图红圈中符号表示什么?

网友:
你不明白吗?  想试我?  隔离点.....芯片已经换了也一样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