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开机蓝屏 进PE蓝屏 代码:0X00000071

楼主(2014-10-22):
HP 511 开机蓝屏 进PE蓝屏 代码:0X00000071
INTEL CPU   ATI独显
BIOS刷过   内存排除过   硬盘换了  不接硬盘的情况下 进PE也蓝屏。

认为是BIOS设置和PE问题的朋友们就不要发言了。

摸机器没有过热的元器件。

现在无思路,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非系统问题  硬盘我都不加进PE还是蓝屏还能是系统问题吗?  主板的毛病 现在没BGA 不敢动桥

网友A:
百度一下吧!里面一大把。

网友:
会不会显卡问题,比如显卡温度高了就工作性能不良也是会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吧!里面一大把。

都靠百度   我们还搞啥维修嘛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外设都是南桥在处理……

网友B:
有没有换个插槽试试,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么   为什么怀疑桥  别的都查了么

网友:
进PE都蓝屏的,估计很少,换个PE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内存排除了,进PE还蓝屏,这个我觉得就得怀疑南桥或者显卡了。

网友:
桥问题 居多吧  把能排除的排除掉

网友:
进BIOS关闭除USB外的其它外设再进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插槽试试,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么   为什么怀疑桥  别的都查了么

内存供电正常  插槽两个都有试 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换南桥排除怀疑最大的桥

网友:
大概意思是:这你第一次看到这种错误停止的屏幕。
  重启你的电脑。如果这个屏幕再次出现。遵循以下步骤:
  检查以确保任何新的硬件或软件被正确安装。如果这是你的第一次安装,问你的硬件或软件制造商,是不是禁用了BIOS内存选项,还比如缓存或显卡,如果您需要使用安全模式删除或禁用组件,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按F8选择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安全模式。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是WIN7以上PE吗?你把硬盘模式设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0x000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标识符   如果确定内存没有问题的话就测试内存的AD数据和时钟如都正常的话.可以换个CPU试下..还不行的话可以处理下北桥....自己多试试吧.从容易处理的先下手.

网友:
南桥 坏的可能性大 吧!

网友:
这个一般内存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