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电池触发大电流

楼主(2014-10-22):
不装电池触发后一切正常,但是插上电池触发就短路了,这是为什么,求大神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说得不清楚,别人咋样帮你分析,只能说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MOS管击穿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故障引起的。

网友:
电池放电部分短路

网友:
有管子击穿了啊!找找看

网友A:
查下保护隔离充放电MOS

一句话发帖 没什么意思 下次注意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保护隔离充放电MOS

一句话发帖 没什么意思 下次注意

是不是适配器19V和电池的电压同时进来主板就会大电流,可以怎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