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启动想一下,风扇转,电源灯不亮,硬盘灯不亮

楼主(2014-10-22):
电脑开机黑屏,主板没蜂鸣器,万用表直流档接主板蜂鸣接口14脚开机有一下5v脉冲,然后再无脉冲,应该是主板bios不报警,风扇转,电源灯不亮,硬盘灯不亮,不自检,三大件也一样,cup有温度,各接口插拔多次,风扇接四口或其他三个三口风扇接口也黑屏不自检,内存有三根,金手指已经擦过了,三根全接或单根分别接各口都黑屏不自检,显示器一个div一个vgs两台全接或单接启动黑屏不自检(主板集成显卡),bios扣电池放电或跳线清空或不放电池后启动黑屏不自检,接硬盘时硬盘有转,以上实验均不自检同时风扇转,电源灯硬盘灯不亮
主板  sy am690g
内存  三根1g  800
cup  双核5200+

网友:
电源测了没   怎么不插诊断卡看下

网友:
CPU有温度,风扇转,证明CPU供电正常吧,那其他的供电呢?好像没有,查

网友: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
脉冲式神马东西。。。

网友:
拿到我们这里来修吧

网友:
自行车vbnfsfyj

网友:
检测一下显卡

网友:
还有内存

网友:
插诊断卡呀!!!!看这情况,CPU有供电了,,其它都 没情况!

网友:
先把电源去下来  看看 空载有没有问题 在负载

网友:
给维修站的人修吧,不然这样说了你也没工具搞啊

网友:
送去修吧!!!你自己搞不好还要把问题扩大就麻烦了。。

网友:
说的比较乱啊 不知道怎么解答 !!!

网友:
检测卡跑什么码

网友:
查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还有不加电在线测南北桥供电脚对地电阻小于1欧,就是有桥短路就可以放弃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