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喜V7适配器模式下亮度自动调到最亮,电池模式下一切正常

楼主(2014-10-22):
品牌:七喜V7

板号:MS-1433

故障:七喜V7适配器模式下亮度自动调到最亮,电池模式下一切正常

适配器模式下亮度自动调到最亮,用键盘可以把屏幕调暗,过一会就会自动调到最亮,运行游戏或者运行大的程序屏幕会出现闪屏,好像供电不足的感觉,电脑变得特别卡。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就严重闪屏,充电灯也是一闪一闪的(适配器换过故障一样),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呢?我是新手,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首先用适配器的时候量一下公共点的电压,看是不是和适配器所标配的一样,第二游戏的时候卡,也指向了公共点的电压不足,再指自动调节亮度,正常是EC管理的,所以建议你重点查公共点电压(当然别的单元电路也要测一下,看有没有电压变小),二有条件的换一个EC,当然了也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下或者测量下保护隔离公共端的电压,BKOFF背光调节信号电压调节一般是由EC管理的。

网友:
适配器功率过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下或者测量下保护隔离公共端的电压,BKOFF背光调节信号电压调节一般是由EC管理的。

适配器换过了,用可调电源也一样的,是保护隔离的MOS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换过了,用适配器也一样的

网友:
但用电池正常的啊,应该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换过了,用可调电源也一样的,是保护隔离的MOS管不良引起的。

保护隔离的MOS管不良有时候机器充电也会出现异常现象,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公共点电压异常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的MOS管不良有时候机器充电也会出现异常现象,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公共点电压异常引起的。

是公共电压出现异常了,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公共电压出现异常了,电压偏低。

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公共点后级相连单元电路PWM芯片供电管理MOS上管击穿短路也会造成。

网友:
控制公共电压点控制系统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