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触发电流不定掉电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4-10-23):
联想x230,故障是按开机键电流有时候0.1几有事0,4几,有时候2.几A,不定的电流,测量cpu核心供电与集显供电 0V,cpu供电芯片换过,南桥换过,有个以前的坏板子bios换过去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 点思路,多谢各位了

网友:
检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0.4a好像没过CPU

网友:
查下CPU电路。。

网友:
开启信号呢,有没有测过

网友:
2.几A  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