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换硬盘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10-23):
dell笔记本换硬盘后进不了系统。第一次按开机键进不系统,提示找不到引导设备,然后热启动就可以进系统。关机后,再开机又是提示找不到引导设备,热启动就好。求助

感谢大家的回复:
这台电脑就是不能进U盘PE,可以进光盘PE,已经把硬盘分了驱,再重装系统了,
上面的问题是装了系统之后。

补充内容 (2014-10-24 08:20):
再换新硬盘后问题解决

网友:
先进PE修复一下引导,不行的话测硬盘。

网友:
热启动是啥?用PE引导吗?   进PE里重新加载硬盘,重建主引导。  不行的话,重新格盘分区再装。

网友:
重新进PE格式分区,看一下

网友:
比如原是160G以下硬盘,现在换成了500G可能不支持

网友:
是新本么?BIOS里设置会有影响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