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不开机

楼主(2014-10-23):
待机电 流正常 3   5v正常   io工作条件正常    EC_RSMRST#   发到南桥的复位信号0v    这个信号和待机芯片发出的pgood  相通。。。  待机芯片没有pg信号   强制给一个3.3v  再开机  能有0.03 的一次跳变    无奈  查3  5 v  反馈 看是什么引起待机芯片没发出pg信号     发现5v反馈  表笔一打  2v电压拉低  同时待机芯片发烫   。芯片烫估摸着  可能是后继电路引起的   断开5v连接点     打3  5v  电感阻值偏低 电流微微偏大 成0.04了   小短了? 没这么倒霉吧     又把连接焊起    打阻值不短了     这是什么原因    ???  手上正好没有51125   想换个也要等两天     郁闷中  特此求助

网友A:
线性电压 出来没   一般是线性短路导致的     取下ec试试看

网友B:
有元器件坏,没PG可能是被拉低或是芯片本身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压 出来没   一般是线性短路导致的     取下ec试试看

线性电压正常  没短路    取ec  为什么呢 有点不懂   我把待机芯片  pg 信号电阻  断开   光打芯片 脚也是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元器件坏,没PG可能是被拉低或是芯片本身也有问题

我把pg  后继电阻  断开  也是没有电压

网友:
那你看看RSMRST是不是短路呀了 先刷个BIOS  还有RSMRST的上拉电阻有电么

网友:
应该是PG的问题了

网友:
即使给一个R_EC_RSMRST#3.3v      开机也没什么跳变    桥还有问题 ?

网友C:
楼主  发下图纸  看看啊

网友:
没PG 就先修好这在说了。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发下图纸  看看啊

图纸  来了

《不凡修论坛》)Compal LA-4731P_0913(hp CQ35)[1].TextMark.pdf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