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M0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10-23):
入手一块DELL品牌机主板,板号G45M03,故障现象不触发。测A14有3.3V待机,CMOS跳线也有3.3V进南桥,南桥晶振也电位差。些板IO是IT8720F,测75脚有5V,触发有高低跳变。76脚有5V,触发没有跳变。然后72脚和71脚都是0V。现在该查哪的问题呢,大家帮忙

网友:
那板子南桥受坏,换个几个桥

网友:
挑起72P,看72P有高电平吗,正常情况72P应该1-0-1跳变,这只是第一步。

网友A:
意思是 76PIN 没有高低高 那就没有传给南桥哇了! 那估计是EC坏了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个人建议换IO

网友:
IO收到触发信号,没有发出触发信号给桥,,先换个IO

网友:
建议先换IO  还不行就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76PIN 没有高低高 那就没有传给南桥哇了! 那估计是EC坏了 先刷个BIOS  看看

不认真看贴就不要乱回复,DELL主板上有EC吗?BIOS程序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72脚电压不对!!!换个io试试。。

网友:
南桥坏的多. 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真看贴就不要乱回复,DELL主板上有EC吗?BIOS程序会引起不触发?

IO不就是EC

网友:
71脚没电压 估计南桥有问题

网友:
按5+3的条件查,都正常了换桥,换IO了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B:
IO是输入输出端口,EC是单片机,,,EC是需要程序来定义其引脚的功能,IO不需要,,,,台式机主板,你就是拆掉BIOS,依然不会影响触发上电,,,所以EC和IO不一样。。。另外奉劝你,不认真看帖就不要回复,,,不要为了这2分,误导维修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是输入输出端口,EC是单片机,,,EC是需要程序来定义其引脚的功能,IO不需要,,,,台式机主板,你就 ...

不刷BIOS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很多的 台式机 一样的

网友:
我还见过 BIOS 引起RSMRST 是0V的电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刷BIOS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很多的 台式机 一样的

来来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刷BIOS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很多的 台式机 一样的

另外,通过电路分析一下,为什么台式机的BIOS和触发有关,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印象种BIOS程序损坏的话不会引起不触发的吧,最新款的1150CPU这些板就另说,这些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片Dell主板肯定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引起不触发的。
按5+3的触发条件查一下吧。

网友:
台式机还要bios才能触发?今天涨知识了

网友:
IO 南桥试试

网友:
75脚有5V,72脚发出跳变pwrbin到南桥,71脚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3高电平,76脚5V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