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插电池 不能开机 只能用适配器

楼主(2014-10-23):
新手勿喷  东芝 m300 插电池 不能开机 只能用适配器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池 电压测试点是 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谢谢 我也想到了

网友:
谁给发个图纸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充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 电压测试点是 哪个啊

万用表量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是不是电压过不去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呢

网友:
没分了,搞点下载分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你把故障描述清楚点啊,是单用电池开不了,还是```````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首先排除电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查放电电路了

网友:
问题解决  是电池 插槽松了 电池没电 开不了机用手推着能充电开机

网友:
楼主你的经验是  电池松了

网友:
这个也得注意了 呵呵

网友:
电池坏也有可能呀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进水啊 ,仔细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 充放电

网友:
重点保护隔离!!

网友:
插上电池 按开关两三秒应该能开机 ,有些信号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