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开机一次不开机,断电重新开机才亮机。带我不掉电的BIOS

楼主(2014-10-23):
机器原始故障是触发到0.29掉电,自动重复重启,后来果断下论坛好人发的BIOS刷上,触发跳变不开机。后来无意间断电又一次开机亮机。才发现只要重新断电开机一次才亮机。论坛搜了一大圈,都说BIOS问题。思索中把备份的原机备份的BIOS重刷回去,上电刷刷刷亮机了。不解。这几天店里另一台E430不插内存不掉电,插内存掉电重启重复。后来刷了下的不触发,刷回原机备份的就好了。非常不解。。。虚焊BIOS?还是》“?

E431 U5.rar

E431 U6.rar

网友:
呵呵 你这情况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自己的也许在刷一次可能也行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放电就能好的吧

网友:
真的吗?有这事

网友:
没分,有不能发我,QQ66401331

网友:
还有这么巧的事,期待正解!

网友(2014-12-12):
我今天也遇到过 一台E431 刚开始来 是加电重启  拔掉内存就不重启   刷了BIOS不重启 就是第一次加电不亮电流跑到1.19左右  按开关关机重新再开机  机器点亮  很不解 !哪位高手遇到过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BIOS还是IO

网友:
因为它原机bios里面有安全认证

网友(2015-01-15):
谢谢楼主分享 正好用上

网友:
有这么好的事,后来客户没找来?

网友(2015-03-07):
论坛下载的要匹配KB9012QF A3的程序,所以刷上去基本都不行。

网友:
LZ   是I3  处理器吗

网友:
刚好遇到。。。下来试试

网友: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想知道怎么解决的密我

网友(2015-05-01):
我的也一样,下了看看

网友:
这个机型设计真是变态,目前遇上了进水的,换EC刷BIOS断电一次才亮,放置几天0.3掉电,再来刷BIOS

网友:
唉,同样的故障,有没有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