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坏内存上的八脚SPD如何重刷

楼主(2014-10-23):
一金士顿的DDR2  800 内存条,无法读取,已经擦拭过金手指和看过颗粒没裂,估计是SPD坏了,该如何重刷写?、
顺便求个窄版的SPD文件

网友:
论坛上有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高手啊 没有弄过

网友A:
坛子上 搜下吧!!!注意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上 搜下吧!!!注意颗粒

没看到SPD文件啊,坏了就无法读取了,如何改,要刷

网友B:
找个一样的条子读出SPD程序然后刷到坏的SPD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一样的条子读出SPD程序然后刷到坏的SPD里

就是找不到,只有一条……

网友C:
你把内存条的图片发上来,好别人给你上程序!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内存条的图片发上来,好别人给你上程序!

金士顿DDR2 800的窄条 应该不用上图了。手机相机功能差,模糊的很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相同的内存读出来,刷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DDR2 800的窄条 应该不用上图了。手机相机功能差,模糊的很

如果显存芯片型号不同,那传给你是没用的!不要想当然,做电子工作的,一定要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相同的内存读出来,刷进去了

请教师傅能否麻烦你详细讲解一些内存的SPD怎样读出,怎样刷的,让我们学习一下,在这谢了。

网友:
备份一样的好的,编程器刷

网友:
你要是有编程器,你就好办了,要是1G的我有ROM,我也有2G的AMD专用条,也可以备分给你

网友:
不知道用LT866S能不能刷 能刷的话我也试一下

网友:
LT866S 能刷,但是要转换卡

网友:
拆下来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