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大惨案,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尸体如山。申请加精

楼主(2014-10-23):
1022大惨案,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尸体如山。
秒杀对像:不能秒杀的K40AB
地点:  宁波
故障现象: 接机时客户说是加焊桥和显卡后EC烧了个洞,一看果然是这样。
处理:   1.打了下EC供电有短路,干掉EC打了下焊盘的值正常了。高兴的换了个EC上去打值也正常,在插人电源接口的瞬间伴随着电闪雷鸣和火花,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了,EC一个洞一股青烟直冒。
         2.再次插入电源没有电闪雷鸣了,可是待机电流偏高0.1几,手摸下待机芯片发烫,测了下17PIN  和  8pin 都没有,断电打值都正常,换个芯片上去线性正常了,待机偏高,芯片发烫,干掉EC待机电流正常了,测了下EC的供电都正常了,线性也是正常的,换个EC上去,同样的悲剧在次发生,赶紧干掉EC,在也不敢上EC了,找到我家老大说明情况,找老三不叼我在忙他那点事呢赶的可起劲了就不骚扰老三了让他好好干,老大说了能炸锅肯定有19V进EC了,可是我测EC的供电都正常,老大说限流500MA,测EC的各pin电压,一听这话傻眼了,128pin要测完是大工程啊,犹豫了下就在这时来个客人买东西达了个话,把老大讲了测128PIN的电压给忘了,报告老大都正常了,直接换个EC上去,限流500mv 就插电了,跳表了,在插一次ec又挂了这次没洞了,报告老大被叼一顿,说都正常怎么还会挂EC,一听这话有道理,把刚才说的测ec的每个pin给忘了,老点搞这个大工程吧,我测,让我测,怀着不爽的心情一个PIN一个PIN的测,当测到EC  30pin时发现了这个可恶的杀手,报告老大发现敌情,老大说到屏接口的,找到屏接口一看傻眼了,

后面在换个EC上去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通知客户取机200软妹子到手。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4-10-11 16:58

潇洒哥555 -1 赞一个!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情况,这个机子都是显卡通病BGA CPU和显卡都超高温度一烂机。搞了也用不久

网友:
屏线短路了......可能别人没插好吧

网友:
哈哈       就是屏接口短路了嘛      恩不过值得学习哦

网友:
恩,屏线短路,要细心啊

网友:
屏线短路??????????????????

网友:
屏街口  真歪 了  ,。,。。

网友:
简直碉堡了,看帖子把图片放大仔细看才看到原因,是屏接口的针歪了,不过看你这么辛苦,鼓励鼓励,加5分

网友A:
找到屏接口 怎么了 是哪个短路了 又不说了 那个才是重点吧!

网友:
场面血雨腥风,鸡冻鸡冻学习了

网友:
插屏线的时候把屏线接口弄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 属人为故障 细心才能避免

网友B:
你还有这个EC了吗?是不是换没了?

网友:
你“老大”的技术这么高啊,什么脚到哪都清楚,指挥也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这个EC了吗?是不是换没了?

又找了两个后缀不一样的也能用

网友:
针歪了,做事要认真,

网友C:
应该是屏调亮暗的跟19V连了  带电装屏也会这样 烧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调亮暗的跟19V连了  带电装屏也会这样 烧EC

我们有共同的心声啊

网友D:
楼主真牛X,必须加精

网友:
老实说 ,我是被这标题吸引来的 ,可恶的标题党

网友:
真心
笑了,哈哈19V甩过去爽到了。

网友:
强中自有强强中手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19伏进EC了,竟然是从屏线接口的。
我只见过屏线本身短路导致上电就大短路的。
修的多了什么奇怪现象都有

网友E:
看着是屏线接口的针弯了,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牛X,必须加精

上家人为故障
二修观察不仔细  害的多出了数个EC
不算精华了

网友:
多交流多把维修经验上传

网友:
标题 很雷人啊

网友:
看这标题挺吓人的,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维修需细心,,耐心

网友:
这个也加精 人家理论分析与实操的各个都是精罗?人为故障。

网友G:
哈哈,干了几个EC啊!

网友:
屏接口是LVDS么?LVDS上哪来的19V?

网友H:
兄弟细心很重要哦 弄好了就好啊  又多了一个经验 由于时间超时 没办法加分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细心很重要哦 弄好了就好啊  又多了一个经验 由于时间超时 没办法加分咯

老三你起来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是屏线接口的针弯了,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屏接口两根针搭到一起了,EC上面有洞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哈哈,干了几个EC啊!

大大小小算下有5-6个吧

网友:
原来如此,维修不细心不仅走弯路,而且也会有损失。

网友:
这修的够细心的啊!!!!厉害啊啊。。

网友:
不够细心啊,悲剧悲剧

网友J:
是不是习屏接口两个针脚连在一起了呢,希望楼主点明,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习屏接口两个针脚连在一起了呢,希望楼主点明,谢谢

是的其实翻下图纸也能发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的其实翻下图纸也能发现的

下次修机要细心了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下次修机要细心了楼主

是啊,给加点分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啊,给加点分啊

我只能加这么多了兄弟,对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能加这么多了兄弟,对不住啊

没关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上家人为故障
二修观察不仔细  害的多出了数个EC
不算精华了

给点鼓励分啊,都忙乎半天了

网友J:
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啊,让我们多学习学习经验,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啊,让我们多学习学习经验,谢谢

嗯必须多发帖,共同学习,你的功力在我之上的,你太谦虚了,铜牌,我相信不是浪得虚名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嗯必须多发帖,共同学习,你的功力在我之上的,你太谦虚了,铜牌,我相信不是浪得虚名吧!

哪有啊,每次发帖都被骂啊,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给点鼓励分啊,都忙乎半天了

我已经加分了 下次多加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哪有啊,每次发帖都被骂啊,我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都不容易啊,发个贴要花不少时间的,有的人是不发帖就乱喷,我都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都不容易啊,发个贴要花不少时间的,有的人是不发帖就乱喷,我都习惯了。

这倒也是,我也正在习惯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加分了 下次多加点

谢谢!下次在发个好点的贴

网友K:
换这么多EC,你不心疼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给我可能都修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三你起来晚了啊,

你这个烧EC 我昨天换屏也烧个EC 气死我

网友L:
正常是都烧东西的话是要先打值的

网友:
还是老大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常是都烧东西的话是要先打值的

打值正常,要测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这么多EC,你不心疼

怎么不心疼啊都流血了,惨啊

网友:
屏线短路了......

网友:
这种帖子也发出来,发出来就算了,还加精。。。
什么逻辑,什么想法,什么思路就加精了。
  能秒杀的机子这样修???????

网友:
你这个EC烧得应该。。还得多烧几个。。

网友:
呢个脚应该是亮度调节   吧

网友:
先检查外观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主的老大真是高手,看来楼主也学到好多知识了

网友:
人为故障 细心才能避免

网友:
板到手最好先观察一遍

网友:
这是一修哥做的故障码,太有意思了

网友:
很难注意到

网友:
   标题渗人  不过内容风趣   案例也不错 值得加精!  (这种问题还没修到过  提前上了一课)

网友:
biao感觉标题的威力大过实际问题

网友:
原来是背光调节,和19V主供电直接短接了 19V给EC不死才怪呢。

网友:
原来是针歪了  导致的短路啊    仔细很重要啊!!

网友:
你老大太牛逼了,30脚到屏接口都知道!

网友:
眼观4路

网友:
以后插屏线要小心点了

网友:
图片照的还是蛮清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大大小小算下有5-6个吧

你老板没把你拉到没认出K你一顿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网友:
呵呵,装配不当引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拆的时候就应该能发现的,也不至于烧了三个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屏接口 怎么了 是哪个短路了 又不说了 那个才是重点吧!

平线接口的插针

网友:
细心点,这钱还是很好赚的。

网友:
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针歪了,烧EC正常,谁叫外的针是EC控制的啊。。。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真心是服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个华硕的屏接口短路了,不过是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老板没把你拉到没认出K你一顿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就是老板

网友:
找到我家老大说明情况,找老三不叼我在忙他那点事呢赶的可起劲了就不骚扰老三了让他好好干,老大说了能炸锅肯定有19V进EC了,可是我测EC的供电都正常,老大说限流500MA,测EC的各pin电压,一听这话傻眼了,128pin要测完是大工程啊,犹豫了下就在这时来个客人买东西达了个话,把老大讲了测128PIN的电压给忘了,报告老大都正常了,直接换个EC上去,限流500mv 就插电了,跳表了,在插一次ec又挂了这次没洞了,报告老大被叼一顿,说都正常怎么还会挂EC,一听这话有道理,把刚才说的测ec的每个pin给忘了,老点搞这个大工程吧,我测,让我测,怀着不爽的心情一个PIN一个PIN的测,当测到EC  30pin时发现了这个可恶的杀手,报告老大发现敌情,老大说到屏接口的,找到屏接口一看傻眼了,那你这些话我就不明白了,你所说的老大是什么人,还有老三为何这么吊,连你这个老板都不掉

网友:
屏线插外了,烧过保险。比楼主幸运

网友:
修板之前外观检查也是相当重要的啊。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的两根针连接一起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