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待机芯片17031E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急需

楼主(2014-10-23):
请问待机芯片17031E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急需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B:
都是原芯片代换,别的还没试过

网友C:
淘宝吧顺丰,第二天就到了,

网友D:
我是新手  可不可以帮我说说他的工作条件啊。刚好手里有一个板子在学修,,各位大神。。谢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  可不可以帮我说说他的工作条件啊。刚好手里有一个板子在学修,,各位大神。。谢勒

跟普通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吧顺丰,第二天就到了,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原芯片代换,别的还没试过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原型号 这个没有带环的

网友:
亲  你的帖子我有来了  吼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引脚定义

这个芯片是昭阳E46上面的芯片。你最好是原芯片代换,我前几天刚换个,目测没有代换的。。。。买个1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昭阳E46上面的芯片。你最好是原芯片代换,我前几天刚换个,目测没有代换的。。。。买个10元钱

有点贵哦。我还是放一边先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没有代换的  不要乱代换  等下把故障扩大了 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