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弄下来

楼主(2014-10-23):
把这个液晶显示器的上的这根下弄下来,想焊到另一个一体板上去。

网友:
吸锡器好像好不怎么管用哦,焊点太小了

网友:
烙铁够热,加多一点焊锡,等焊锡融了一把就下来,那个就是用吸锡器也很好弄的

网友A:
哥哥不是一个针脚哦,有好几个呢。怎么可能一次能弄下来啊

网友:
拿烙铁就可以  加多点锡 来回拖一下 一下就下来

网友:
在所有的脚上堆锡,烙铁头来回拖,上面的锡融化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不是一个针脚哦,有好几个呢。怎么可能一次能弄下来啊

洛铁分分钟的事

网友:
拿烙铁就可以

网友:
剪  不用弄下来的 哥  接线 就是了

网友:
多弄锡,来回拖,就搞下来了

网友:
l来回 拖锡阿哥们

网友:
用风枪把喷嘴去掉对着来回吹就行了。

网友:
基本常识啊。。烙铁

网友:
这个不是插件,只能焊下来

网友:
把烙铁温度升高一点。多加点锡,把烙铁来回拖动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热风枪或是吸锡器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有这么难么?直接吸锡器一个一个吸下去 不就拿下来了么?不懂

网友:
你能修吗?............

网友:
用烙铁啊 多加点锡

网友:
直接把线 剪了   一根根焊过去OK

网友:
看来楼主第一次修机

网友:
一剪刀搞定,再对那边用热缩管接就好了

网友:
你不就是想改板吗,直接剪掉

网友:
在所有的脚上堆锡,烙铁头来回拖,上面的锡融化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这谁呀,这种问题还用问?当然是焊下来了

网友:
这种别用风枪,很容易焊废板子。烙铁就行。

网友:
多加焊锡丝  快速拖动  就可以下来的

网友:
用电洛铁好憨得很,来回拖

网友:
烙铁一烫  就下来了

网友:
把锡添满各焊点.把烙铁温度升高一点整个容化锡一拨就下来

网友:
对 搞不掉直接剪掉,飞线省事

网友:
细丝铜线沾松香,。

网友:
维修中焊工第一这话是月饼老师说的还是张先生说的??无语中,不过我第一次拿烙铁,手上拿了半天不知如何下手,正常现象,多玩玩烙铁就会了

网友:
这是修电器焊接基本功,堆焬用刀口电烙铁来回扡动,拉一拉就可以下来。

网友:
烙铁 加锡枪

网友:
吸锡器啪啪几下,或者铬铁温度调高点,边拖边下。

网友:
用老铁秒秒钟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1.在所有的脚上堆锡,烙铁头来回拖;
2.用吸锡器;
3.用热风枪。

网友:
选一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