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4S 开机不显?

楼主(2014-10-23):
客户拿来开机重启不显示,所有电压都有,电流1.56SA不显示,刷BIOS不重启了电流一样,不显示,又刷了一个又回到最初的症状,重启不显电流任然一样,还有就是电流达到1.56左右键盘的大小写灯一直可以切换,但接上光驱后没听见有复位声。有谁碰到过或修过给点建议?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大小写 都能亮的 CPU 内存 都正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次不过把光驱去掉就好了

是裸板测的机,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大小写 都能亮的 CPU 内存 都正常过

但这机器显卡修的少啊,

网友:
同样问题有人换过显卡和南桥都没好。

网友C:
人家换 了不行不表示你也不行  ASUS 排阻也要多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换 了不行不表示你也不行  ASUS 排阻也要多看下

显卡植过珠了,不行。

网友:
由于价格低,不能换芯片,放弃继续修了。

网友:
先焊一下显卡

网友D:
兄弟这个你这个显卡的概率大,键盘大小写能亮,说明所有检查通过,只是没显示,你查是显示部分问题!!!!!!!!!!!!!!!!!!!

网友:
就这样放弃了吗

网友E: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相关条件吧

网友F:
什么型号的显卡,焊接试试

网友(2014-12-01):
都重新植过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型号的显卡,焊接试试

过了好几天,记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相关条件吧

第一时间就排除了。

网友:
价格太低,伤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你这个显卡的概率大,键盘大小写能亮,说明所有检查通过,只是没显示,你查是显示部分问题!!!! ...

价格低,要换芯片没得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价格低,要换芯片没得商量。

这个机子的如果大小写能切换,说明硬件自检通过,不能显示就是,显卡,显存,屏线,主板显示部分,屏的问题,你可以接下外显什么情况,还有就是直接测试屏线上的供电和信号的电压0.8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