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用是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3):
客户送来一个E40的机器 说是一插适配器就掉电 接到手下电池插电触发之后经过几次跳变电流到1.4a的时候掉电了 再用电池试了下进系统都没问题 这个时候再把适配器插上机器也掉电 额 先说下 这个是AMD处理器的 拆机裸板试了下故障一样 看了下图纸怕隔离这边的电流不够 这个是量不到的 直接把pd17跟pd16换了 结果一样 而1.4a的电流各大电感的电都有了的 要说有短路的话也不太像 毕竟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铜管坏了,有通病

网友:
重点测下适配器检测、反馈

网友:
散热的地方搞好了嘛?

网友:
确实 通关容易坏 不能导热

网友:
电源口附近的稳压二极管问题。。

网友:
散热器坏的比较多

网友:
走过路过学习学习

qazzymppllq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是不是供电不够或者说电流不够,其次查适配口到公共点这条线上的件。。。。。

网友A:
终于是发现故障点了 貌似是开关的电压不够了 只有1.8v 正常的是3.3v 看了下图 开关直达EC 中间就一个上拉电阻 啥都不说了 翘起EC的125脚 那是开关脚 翘起来发现有2.5V 而且触发后也不掉了 然后再量上拉电阻那里 上拉过来之后还是1.8V 就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全换了结果一样 好吧 直接把主板上开关到EC的线路用刀片切断 然后从EC的125脚直接飞线到开关 装机测试了一会没掉过 提醒一下各位不要跟我一样以为机器能触发就忽略了开关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是发现故障点了 貌似是开关的电压不够了 只有1.8v 正常的是3.3v 看了下图 开关直达EC 中间就一个上拉电 ...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问题。。。那么插上电池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问题。。。那么插上电池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多少?

我量到插电池的时候貌似是2.5v

网友:
高手啊   我都没往那方面想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到插电池的时候貌似是2.5v

这么说的话,应该就是EC本身问题,或者检测适配器插入的检测脚的问题了。无所谓,修出来就是棒的!

网友:
居然和ec有关   我还以为是隔离管的问题呢

网友:
不会是EC的问题吧,如果是EC的问题125脚直接接开关也会掉电啊。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换EC好的

网友:
通病散热器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