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优派VA1916W电源芯片300V电压跳变《已解决》

楼主(2014-10-23):
本人自学液晶维修不久,电源一体板5V电压低且跳变,换过光藕,换过300V电容,测得电源管理芯片P1337供电300V跳变,260V左右到300V跳变,经两个100K电阻一路到300V电容正极,但300V电容正常,不跳变,手头又没有IC更换,望各位高手指教下

已解决,IC芯片坏,改通用模块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通用模块?

网友:
怎么改的 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通用模块?

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
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3824-1-1.html

网友:
找到一体板上的各引脚,只要胆大心细就行,我也是第一次偿试用这种通用模块的。过程就不上了,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3824-1-1.html

网友:
前几天改一个LED电源板  IC是6脚的  直接通用模块  解决

网友:
模块应急用侠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老师,您发的都是精品啊

网友:
楼主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