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电流0.53A不显

楼主(2014-10-23):
东芝L315电流0.53A不显,电流从0.7A掉到0.62A,再掉到0.53A不显。

这个机器是有通病吗  这位仁兄跟我的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29885-1-1.html

已测过 内存1.8
CPU供电1.0V
CPURST  1.0V
PLTRST#  3.3V

都有了  就是掉到0.53A就不显  各位大神有何高见 。

网友A:
和上个贴回复的一样   有大电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上个贴回复的一样   有大电容没

我这个是集显   然后也没有大电容的 , 他旁边有330没装的槽 我也补上去了   晕死了  加焊了 CPU供电故障依旧阿 。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bios刷刷试试吧

网友C:
明显连内存都还没有过呢,就我接东芝维修站那么多机器的经验来说,一般CPU供电出来了那么NEC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bios刷刷试试吧

这个机器没大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连内存都还没有过呢,就我接东芝维修站那么多机器的经验来说,一般CPU供电出来了那么NEC的可能性就很低 ...

是阿 。 我也感觉内存没过  不过不上内存上电0.6就不动  也没一点点的跳变 。。   我现在正在取北桥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阿 。 我也感觉内存没过  不过不上内存上电0.6就不动  也没一点点的跳变 。。   我现在正在取北桥  ...

换U试没?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哦,有时候简单的问题经常被我们给忽略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U试没?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哦,有时候简单的问题经常被我们给忽略掉、、、

嗯  简单的肯定弄过了  修了两天了  能热插拔的都换过了   唉  没办法了才来论坛求助一下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  简单的肯定弄过了  修了两天了  能热插拔的都换过了   唉  没办法了才来论坛求助一下 。

看电流确实是没有过内存,但你又说平台复位都出来?是哪里错了?你打打内存的波形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bios刷刷试试吧

bIos也刷了 北桥也加焊了 。。  现在准备换北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流确实是没有过内存,但你又说平台复位都出来?是哪里错了?你打打内存的波形呢!

示波器没有 。。 老板没买  所以只能干干桥什么的了  不行只能放弃了 。

网友:
这个问题得先看看LPC或者PCI有无帧信号,再好判断

网友:
感觉北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楼主有结果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