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显示器换电源板还花屏

楼主(2014-10-23):
我今天维修一个显示器先是点不亮。我换了电源板,结果又花屏 ,我为师父这是屏的问题吗?他说是屏线插好没有,我检测了一下,是好的,叫我换一根屏线试一下,我们又没得那种屏线了,我又按了一下结果就好了,我用胶滴了俩滴就行了

网友:
k,;'.,';l.l\'.\'kpokpk;l,;lkki

网友:
这不明显是屏线没接触好吗  有棉签蘸酒精擦一下就好

网友A:
屏线没接好,花屏就正常了

网友:
没看明白,按按就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要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无论什么坏机,一上手,擦擦搞搞自然就好、、、、

网友:
屏线没插好    换电源板的时候 动到了   橡皮擦一下   重新插一下就好

网友:
用橡皮擦擦屏线就OK 再说了电源板跟花屏没关系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正常,排线接触不良,不动不要紧,动了可能接触好,排线氧化

网友:
没接触好   花屏正常

网友:
有时候擦擦就好看了

网友:
插屏的屏线用小刀磨下

网友:
楼主的狗仔卡怎么的到的

网友:
线座加焊下

网友:
这个不是典型的屏接口接触不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接好,花屏就正常了

老大  你有木有 天波套的 液晶电视视频 求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你有木有 天波套的 液晶电视视频 求共享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没救了哦 如果屏线没问题 多半是屏坏了 这个修护难度就大

网友:
屏线花屏我一般换新屏线,怕返修

网友:
屏线没接好,不良而花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