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hkc通病??

楼主(2014-10-23):
电容鼓,{建议换完焊下电杆}。。二“电杆旁稳压
二极管
容易坏,
通病

网友:
HKC也不只是一种电源板,,,

网友:
电容鼓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要看板子了

网友:
语病不少,什么通病?

网友:
。电容鼓包有很多显示器的故障都是这样的,应该是显示器的不足处把

网友:
电容怀孕 正常 那个板时间长了电容不怀孕

网友:
差不多HKC主要是灯管还有电源板故障最多了

网友:
修了满多HKC的 基本都是一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贴发的真牛

网友:
HKC 现代 用的板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