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吱吱响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4-10-23):
  收到客户拿来一块三星ST1000LM024的盘,通电后不停地吱吱响,声音不是很大,不认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磁头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磁头坏了

网友:
我的三星好硬盘读盘也会响

网友A:
楼主的是希捷盘,这种情况大多是磁头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WD320G的,读的时候也响,用了三年还在用

网友:
我有个盘,摇一摇,里面也有点类似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希捷盘,这种情况大多是磁头坏了。

请问一下,希捷硬盘磁头坏了,怎么修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希捷硬盘磁头坏了,怎么修呢,请指点一下。

磁头坏了,修复不了,需要换磁头。

网友C:
很难修复了。要数据还可以修一下。

网友:
希捷1T的,开机异响磁头坏居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头坏了,修复不了,需要换磁头。

换磁头难度大码,从别的硬盘下个能用吗?能否教一下,谢谢!!!

网友:
听罗工的,换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磁头难度大码,从别的硬盘下个能用吗?能否教一下,谢谢!!!

找个一样的好盘,把好盘磁头取出来,装到坏盘中,一般用于恢复数据,修盘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修复了。要数据还可以修一下。

是的,说的对,修盘就很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