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4-10-23):
主板是华硕  P5P41T  REV. 1.01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没有说问题 走了 我一开 好的  心想不会吧  就装了一个系统试了好久都没有问题  等我关机的时候问题来了  关机就重启了 我还以为是点错了  在试了一遍还是一样  我就放了一下电  不行 刷BIOS 还是不行   IO换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 怎么搞了  《还有直接断电后在通电是开不了机的  要在断了电之后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了 在通电才可以开机  》

网友:
有换南桥好的,   供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A:
拆网卡吧!!!!不行就换南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网卡吧!!!!不行就换南桥了 。。。

网卡 声卡都拆了 还是一样的
  如果换桥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收不起钱

网友:
难搞的就是华硕.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坏造成的

网友:
也可能是绿线相关的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822排阻试试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后来没有搞好

网友:
我上次的p41那片是拆掉內建網卡解決的,換上新的也不行只能拆掉,估計哪裡線路短路了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