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DELL M5010开机7声+优派VA2206H-LED开机黑屏 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4-10-23):
ACER 4750g +DELL M5010开机7+优派VA2206H-LED开机黑屏 维修案例  (为什么WORD粘出来的图片不显示,,重新贴图发帖,有劳版主把原来不显示图片的删贴。多谢。)
最近是维修淡季,一天难得来两台修的机器,闲着没事分享这两天修的几个机器的维修案例供大家交流吐槽。
案例一、ACER 4750g I3机器,待机0.06A,按开关无反应。一看机器背面贴了两个维修标签,想想已经修过几次的机了,好吧,迅速拆机,一看NEC大电容估计是第一次修被人换了,再仔细看看别的地方,待机芯片也动过的痕迹,估计是第二次维修搞的,待机偏高指定短路或者有芯片坏了导致,打35v电感对地,一个40 一个60,不正常的很,通电量电压,居然有3V/5V供电,这...匪夷所思..还是打开电路图按照芯片工作条件来吧。
查供电、开启、线性、REF全部正常、但是PGOOD未发出、多通电几次结果发现35V电压全部拉低不正常,怀疑芯片坏的几率大,手里没有RT8223M芯片,查资料说TPS51123能代用也有说不能代用,百度搜索两个的PDF看上去基本一致,就试试吧,换上去后量对地一个400多一个300多,应该是正常了,通电,待机依然0.06A,这........3V电感稍微有点点的热量。但是不管怎么断电通电35V电压一直都有,这敢让我确定的是原来的RT8223M肯定是有问题,可为什么3V电感有热呢?是否后继短路?试试烧鸡大法吧,额,结果大家懂的,啥都没烧出来,再次量3V电感对地值却变成了30多,百分百肯定3V后继短路了,大概找了下3V所到的几个地方量了下,没有任何发现,静下来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哦,原来真凶就是它了。看图:
红圈里的就是3.3VPWM储能滤波电容,此电容损坏万用表又很难量出来,只好找个一样容量的换了才知道。到此机器修复。
案例二、DELL M5010开机7声报警不显示。地球人都知道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拆机一看果然是修过北桥的,看图:
好吧BGA再来一遍,感觉OK,通电试机,依然7声,当场晕倒,爬起来再想想,是不是内存没插好,试试吧,好了不说了,装机。所以别太相信7声就是显卡北桥,先换个内存试试吧,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案例三、优派VA2206H-LED显示器开机黑屏
拆机测试电源高压开启信号全都正常,拆机过程发现插拔LED灯条插线时发现插头有点松动,于是怀疑LED灯条的插座空焊导致灯管不亮黑屏,迅速把屏拆了,看图:
插座空焊,补焊OK

网友A:
3.3V的PWM储能滤波电容损坏一般烧机手摸会严重发热,楼主这里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网友:
拿两电容是通病,还会造成电压高

网友:
LED显示器 现在很多都是有座子虚焊的毛病我也修不少了。都是黑屏暗屏一闪就灭。

网友:
那电解电容漏电 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只能一个个更换 ?

网友:
不错不错!都是经典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V的PWM储能滤波电容损坏一般烧机手摸会严重发热,楼主这里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阻值不稳定,不断变化的基本锁定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阻值不稳定,不断变化的基本锁定电容。

基本电容对地短路测量两端电压应该也是不断跳变情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电容对地短路测量两端电压应该也是不断跳变情况的。

跳变倒很少见,输出电压低常有。

网友:
楼主的机子修的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变倒很少见,输出电压低常有。

额,输出电压低会带不动本身后级相连单元电路负载工作。

网友:
请问一下18脚应该是为3.3V的,对吗

网友:
前几天 我修个戴尔 机器 3V  5V 电感  发响  换了 芯片 就OK了

网友:
感谢大神无私的奉献。要是每个人都想你这样就好了

网友:
DELL7声插内存遇过

网友:
都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2014-12-15):
今天刚好修一台M5010机器,报警七声,北桥换过无果,正在等个CPU,准备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