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理光2012打印双面A3卡纸每张都卡 代一朋友求助

楼主(2014-10-23):
理光2012打印双面A3卡纸每张都卡 代一朋友求助 请教个大至方向 感谢
求助

网友:
如果只是打印双面卡,那就是双面进纸器的问题了,A3卡,A4不卡,检查一下双面进纸器内部是不是有异物存在,如果有异物在边上,A4纸张比较小,能顺利通过,A3纸张幅面比较大,就造成卡纸的故障了,只是这样推测,有问题留言,或直接QQ 交流

网友:
纸型设置是否正确,纸型传感有无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