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集成 请问怎么在板子上添加USB接口

楼主(2014-10-23):
原来的口坏了 从哪里飞线从新接USB口 要内置的 不要外置  大神帮忙

网友:
这这..这..看你头像...不像是会问出这样问题的人啊....
是口子物理损坏..就直接换口子呗..何必飞线
不是口子问题..飞线也没用啊.等找到原因啊

网友:
看图纸连啊,标的很明白

网友A:
只能说楼主的头像很强大,换了就换个不就行,你不是想另外挖个洞加个USB口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楼主的头像很强大,换了就换个不就行,你不是想另外挖个洞加个USB口吧  哈哈

你猜对了

网友B:
楼主如果要另外加口子,看看图纸有没有多余的USB总线,2条数据再加1根电源1根地线就好了

网友:
那就看看边上有没有放得下的位置 ,四根线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要另外加口子,看看图纸有没有多余的USB总线,2条数据再加1根电源1根地线就好了

GND 供电  就是不知道数据线从哪里下手

网友:
LZ对不起你的头像,,挖洞加USB工程大

网友:
供电, 地,连个数据,从另一个usb口接可以吗

网友:
楼主,你确认是你迅维毕业的吗,USB口这事应该是可以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