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 K40ID 主板上网卡的型号?

楼主(2014-10-23):
如主题请教,该主板网卡已被卸下,因为没
电路图
可查,华硕同级产品大都用RTL8112 64PIN,但K40ID 网卡是48PIN,
求救版上贤能有无料板或数据可查询
华硕

网友:
我不告诉你。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找到那款机的资料,看一下里面的参数,或许可以找到

网友:
找电路图,不行,就去淘宝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