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3极一定要接地吗?

楼主(2014-10-23):
主板上90%接地,有个别是没接地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一定,要看情况

网友:
三极管也是MOS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像下图中Q96就不是接地

网友:
肯定不是啊 看怎么接

网友:
要看这三极管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三级管好坏如何测量啊??

网友:
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级管好坏如何测量啊??

三极管测量有两次数值,BC  BE各有一次数值在300-800左右,CE不能有数值。

网友:
不一定,有的要,有的不要

网友:
有的是没有接地的,要分PNP ,NPN用来接地,还是就是阻值哦

网友B:
好好学习个别电子吧,只能说你不会

网友:
不一定,有些是电压转换或信号电平转换不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个别电子吧,只能说你不会

你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元件,向你学习!

网友:
不过看起来挺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元件,向你学习!

  一个NPN,一个PNP看看E通电是不是高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NPN,一个PNP看看E通电是不是高电平啊

幸好没向你学习,一个是NPN的三极管,一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完全错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晶体管,而MOS管是电压控制型晶体管。它们内部构造也不相同。

网友:
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