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进系统五分钟左右掉电,有没有大神支招啊!

楼主(2014-10-23):
机器型号K54HR,板号K54LY,裸板也是五分钟掉电,掉电后能重复触发亮机,BOIS刷过,EC换过,内存CPU换过,显卡加焊过,3 5V滤波正常,CPU滤波有点杂波,我把几个电容了,还是掉电,此机客户拿来不触发,查到LID SW为低,是那个上拉的排阻坏了,换了一个亮机了就这故障,我哭,换的排阻绝对没问题。求支招啊!顺便说下这机器维修费用150,大家说我还要搞不

网友:
顶顶,看看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搞定了,本来机器EC是8572E AXS,我换的是8572E AXA,卖芯片的说是通用的,血一样的教训就是能亮机不代表可能用……。,之前这机器LID被拉低,先换的EC,不行才查到是上拉电阻坏的。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用示波器测一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你们的维修费和我们的一样,原来故障是那个EC啊,看来卖芯片的也不是很懂。

网友:
好悲剧的维修呀!

网友A:
那种掉电大部分是温度高了,保护掉的啊,我看你都没排出温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掉电大部分是温度高了,保护掉的啊,我看你都没排出温度问题

你仔细看完帖子的吗·而不是开了个开始直接拉下来评论的

网友:
高手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完帖子的吗·而不是开了个开始直接拉下来评论的

看了的,知道已解决,但你开始就没说排除

网友:
额,,,,原来是EC不通用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换换CPU试一试  不行刷BIOS  找找温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机器还在不在,  把AXA的换回去,然后强制给RSMRST# 上拉个3.3看还会不会掉电。楼主不妨实验实验。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嘛  EC不通用

网友:
卖芯片的坑啊

网友:
不是很高,技术活。

网友:
应该还有杂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