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082G,上管GS狂短!! 加急!

楼主(2014-10-23):
MAX17082G,上管GS狂短!! 加急!   4个管全换,IC换了。 都解决不了问题。 一上电瞬间好的,马上掉电,然后再测GS又短了。。 很多时候随便拔一颗管去测GS都不短,, 可IC都换了啊@ 想不明白。。。。。求大神!!

网友:
供电芯片要换的

网友:
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拆除电感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不用纠结,好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正常的哦

网友:
查下30脚,BST脚电阻电容有没

网友:
PR185,PC132查查!

网友:
打值直接为0吗,除了芯片还要看一下外围电路呢

网友:
外围电路检查没问题,就换芯片吧

网友:
我感觉 可能是 电感 后面的滤波电容 有问题  ,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