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换了硬盘后刷机 卡在写入程序哪部动

楼主(2014-10-23):
解ID锁的32G ipad,把两个16G的硬盘拆掉,换了个32G的硬盘上去  。之后刷机就卡在“等待设备返回的数据。。。。”那一步。IPAD上就是出了苹果图标  下面的进度条不动。求高手啊。。。。。。。。。。

网友A:
用原装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硬盘就可以了

硬盘是老板在网上买的    还要再换一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老板在网上买的    还要再换一块吗

8点几系统需要原装硬盘 !  直接原装硬盘写资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哦,我换的那块是三星的,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板上原装的是闪迪的

网友: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跟换成原装的就好了吗?

网友:
对 这个要换原装硬盘的

网友:
我把硬盘位弄反了

网友:
修IPAD这么久,还不敢换硬盘,真是悲剧

网友:
解锁不好弄啊

网友:
太马虎 弄反了肯定不行

网友:
不好弄啊  你弄好了 吗 ?、

网友C:
我修个IPAD4 换硬盘之前是未知错误9 换完后刷机是未知错误14 。难道也是要原装硬盘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
修个东西真费劲啊!!!!

网友:
ipad有硬盘的吗?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2014-11-23):
{:4_113: 长知识 长见识  学习

网友:
位置弄反了啊32g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个IPAD4 换硬盘之前是未知错误9 换完后刷机是未知错误14 。难道也是要原装硬盘吗?求解答谢谢

7.12 以上系统必须原机硬盘写资料才能刷机正常!
    搞不定的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