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7寸屏,换四支灯管

楼主(2014-10-23):
联想LXM-L17AB  图像正常,背光两三秒熄灭,有暗像。经检测判断背光灯管老化,决定拆屏操作更新灯管。总过程花了三个小时总算不出大问题(因有一次装回灯管入铝壳时断了一支,得从头来过),细节就不叙述了,讲不清。按顺利的话不用半小时。

网友A:
我第一次 换显示器的灯管 换了一下午

网友B:
我是从角上把灯管抽出来的  省事  快捷  风险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 换显示器的灯管 换了一下午

也就是三四个钟,这样也是很快的了。有时弄一天都不行呢,在要装屏前灯管意外弄断,搞得头得会晕的,有时装了屏试一段时间就熄灭的现象也得重来。搞这些伤神的,心不定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角上把灯管抽出来的  省事  快捷  风险低

兄弟,这个是抽不出来的
有铝框档着,灯管体切入一点基板玻璃的,要整屏拆开才可以,极少数是可以抽出来屏的,本本屏的灯管就常见抽出来搞的。能抽离出来谁也不会找麻烦的,对吧

网友C:
我都是四灯改成双灯的,今天修了两台联想19寸wl19bh,亮度与四灯差不多,关键是返修率极低,成功率高,维修速度快,就是得搭一条双灯高压条,不是把原来的去保护,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四灯改成双灯的,今天修了两台联想19寸wl19bh,亮度与四灯差不多,关键是返修率极低,成功率高,维修 ...

这机子已经严重老化了,上组有一根已经完全不亮了,其他的用高压板点试也是亮一下灭了。判断必要更换灯管的前期工作也是做足的。能不换,也不想麻烦,你说是吧?杂装机加灯板容易,这种就不行了,根本没有位置安装的

网友D:
从显示器弄来   判断故障   换好  贴上标签 现在最快我也要  40分中   四根灯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显示器弄来   判断故障   换好  贴上标签 现在最快我也要  40分中   四根灯管的

有些屏与屏框很搞鬼的,拆下时有的不那么顺利的,紫紫粘着框不分离,得轻轻地弄/套入屏时得细心反复摸十几分钟,不然一不小心屏角就碎了。就成烂尾货了。有的机子会花几天时间都不好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分享一下楼主成功的喜悦!只要小心翼翼,换灯管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E:
额,切割机在手 换根灯管十分钟

网友:
熟练的话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角上把灯管抽出来的  省事  快捷  风险低

这种较早的屏做工特别牢靠,要是用当下屏的简易焕发没门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额,切割机在手 换根灯管十分钟

讲实在,就是让你割了两端你照样取不出来灯管。大多数灯管两端都是吃入玻璃一点点的,能抽出来?真不知你换过没有?

网友:
运气好就快

网友:
总有第一次费时费事,熟练了就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讲实在,就是让你割了两端你照样取不出来灯管。大多数灯管两端都是吃入玻璃一点点的,能抽出来?真不知 ...

没换多少  也就修了几十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换多少  也就修了几十台

够多了,佩服啊!不过,我倒想见识见识您说的方法(再好有机会时拍几个照片下来让大家都学习学习也方便,看看都灵不灵验

网友G:
最恨那种两头打孔换灯管的人。 都是一次性修的。第二次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恨那种两头打孔换灯管的人。 都是一次性修的。第二次难搞。

用切割机取灯管的办法,你觉得实际吗?不到二十分钟能顺利处理好吗?

网友:
22寸以下的都可以换成双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够多了,佩服啊!不过,我倒想见识见识您说的方法(再好有机会时拍几个照片下来让大家都学习学 ...

可以的,拆屏换灯管我是不会。以前学徒第一次换灯管师兄就拎个切割机过来当时就吓傻,现在切着玩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拆屏换灯管我是不会。以前学徒第一次换灯管师兄就拎个切割机过来当时就吓傻,现在切着玩一样

我想问一下,切割机有多大个头呢,如果还有切割机的样子拍来看一看,先不考虑是否把屏震碎坏,得看清切割 机的样貌才行

网友H:
现在都更换LED灯条了,以前拆屏现在直接从一边抽了,然后把灯条从一端插入即可,如果更换灯管必须要拆屏的,否则没有办法装回,更换LED灯条很快一般不超过30分钟搞定。而且亮度、耗电量、屏温度都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切割机有多大个头呢,如果还有切割机的样子拍来看一看,先不考虑是否把屏震碎坏,得看清切割 ...

哎,郁闷啊  骗你好玩吗?就这换灯管方法都不知道几年前就有了,都已经是淘汰的换法了。

网友:
换灯管老是要交学费的,手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切割机有多大个头呢,如果还有切割机的样子拍来看一看,先不考虑是否把屏震碎坏,得看清切割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92635-1-1.html自己去看看吧! 10年讯维就有人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更换LED灯条了,以前拆屏现在直接从一边抽了,然后把灯条从一端插入即可,如果更换灯管必须要拆屏的 ...

换LCD背光的,用切割机取出灯管你觉得不会有问题吗?有位师父这么说了,说换根灯十分钟,不知是不是指换四根就要花四十分钟。还是总共花费十分钟时间。反正我是没见过不用拆屏就能取出灯管来的,有个别屏的可以如有位会员说的哪样从一端抽出灯管,这通常屏灯管少的,单灯或两灯。像现在的机子,以联想L1950WD 或L171 或LL193 WIDE  等等机子的屏不拆开屏我都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取出灯管?真能有更快的方法我要向他请教了,=多学习没坏处

网友F:
妈呀,还以还有什么高招呢,还得多花两根线。不过人家可不是用切割机弄的,所以这点值得注意的对吧。谢谢您,能让我见识到那样的办法(应该会有不少人员介意哪样做的),维修就是应该尽可能的快速与完美。但是用切割机的说法就过头了,要知道强烈震动屏是会碎坏掉的。有什么别的好方试可以多交流。交流中使人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妈呀,还以还有什么高招呢,还得多花两根线。不过人家可不是用切割机弄的,不要吓着别人了。谢谢您,能让 ...

你看到的是四年前的杰作了,什么都会改变的。你不会用左手拿筷子不代表别人不会?起码十年前就有人用这个方法了说出来搞到我骗你玩似的。还有2根线很贵吗?维修几年下你会缺线?  不少人员介意都是站着说话不要痛,我做维修不管过程只看结果,拆屏换灯管表示不会从来没拆过。学徒时怎么学的就已经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妈呀,还以还有什么高招呢,还得多花两根线。不过人家可不是用切割机弄的,所以这点值得注意的对吧。谢谢 ...

在说说会震碎的可能性,你修显示器下面都不垫垫子?下面一块海绵垫震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到的是四年前的杰作了,什么都会改变的。你不会用左手拿筷子不代表别人不会?起码十年前就有人用这个 ...

相信,如您说的10年前就有人员用那方法弄是可信的(液晶显示器应该很少吧)。也不是多花两根线的问题,现在的屏也有从上面走线的,能够联想。当然了,那么肯定说用切割机来处理也可以的话题咱们就不讨论了。就以宁可信其有作结束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信,如您说的10年就就有人员用那方法弄是可信的(液晶显示器应该很少吧)。也不是多花两根线的问题,现 ...

可以,人家回复你觉得不可行的大可不必回复就当没看见。但不能一口否决人家的说法

网友:
说明一下是更换成为LED的灯条,不是更换和原来一样的灯管,至于取下原机灯管真是想不到为什么用用切割机???这个太冒险了,稍微磨多了屏就废了!我都是慢慢用尖嘴钳慢慢把边框向外弯折,注意要轻一次折少一点,直到能取出灯管大小的空隙就行了,我现在更换了许多屏从来没有弄坏过屏,更换好再慢慢往回压好,虽然有一点变形但是这样不会漏光,这个只要细心、动作轻慢一点,如果有不好折的地方可以用好的斜口钳稍微剪开一点即可,至于两灯、四灯如果更换LED都是一边一条的。

网友:
要搞就搞好   再坏就扔

网友:
换灯管一直麻烦。

网友I:
换灯管我还没成功过,真是郁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灯管我还没成功过,真是郁闷哦

多练习 我还没有失败过 一般半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灯管我还没成功过,真是郁闷哦

找只坏了的,多拆几次就慢慢熟练了

网友J:
不错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毛爷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毛爷爷

小屏显示器不值钱,15寸80,17寸的100大洋,19寸的120大洋。22寸的150大洋。如果是维修开关电源的维修50-70块

网友K:
换灯管说的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尤其是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灯管说的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尤其是我们这些新手

拆时容易,装回去较难

网友:
从四角挖洞把灯管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 换显示器的灯管 换了一下午

想想我第一次换的时候,也是,换了一下午,好蛋疼啊当时

网友L:
楼主这样换灯管,容易搞坏屏,从边上用斜口钳剪掉边角就好了,速度会快好多

网友:
在焊接时,要将线和灯管头上点成豆状,这样就快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样换灯管,容易搞坏屏,从边上用斜口钳剪掉边角就好了,速度会快好多

铁框好剪吗?不小心把屏给怎碎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铁框好剪吗?不小心把屏给怎碎了。

下手的时候不要那么野蛮嘛。温柔点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下手的时候不要那么野蛮嘛。温柔点喽

这个力度可不好掌握,感觉风险比全拆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力度可不好掌握,感觉风险比全拆还要大。

额...看个人喜好和顺手吧

网友:
换灯管换的多了就快了

网友:
早就会了,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