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换开关线后开机黑屏

楼主(2014-10-23):
本人是维修笔记本 接到两台5S开机键不好按 以是就换排线 可其中有一台换完排线后开机能显示苹果的LOGO 一会就黑屏 重新启动也是一样的 ,我又拆开空板测也是一样的 拆机时都是关机先拆电池的 。那位高手帮帮忙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样是不是要赔主板了

网友:
你是不是拆出来换开关不小心螺丝用错了导致电路板断线!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呵呵  300 大洋 发来我给你接线  屏幕螺丝上错导致  下面断线  用显微镜才看的清楚

网友:
应该就是螺丝上长了

网友A:
接线图片我已经发到论坛里了·自己去看一下·如果自己技术可以就自己接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图片我已经发到论坛里了·自己去看一下·如果自己技术可以就自己接一下···{:4_12 ...

这些日子没在公司  你说的会在那个位置断啊

网友:
屏幕位置的螺丝不会上错的 因为我接上去测的时间屏幕螺丝没有上啊

网友B:
拆开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仔细检查下吧

我现在空板测都是一样的 又不敢刷机  客户手机里有东西

网友:
楼主啊,没办法好好修吧

网友:
还用想,肯定是这台机器原先就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