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

楼主(2014-10-23):
我的希捷硬盘,插到电脑上,提示要格式化,可是我无论怎么格,系统都提示无法完成,W7,XP系统下都试了,不行,有哪位师傅有办法,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先用MHDD检测,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将硬盘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试试

网友B:
用分区软件看能不能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分区软件看能不能格式化。

谢谢,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用com指令线和STComTool软件修复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MHDD检测,把结果告诉我们

在磁盘管理能看到硬盘,不能格式化,我用DG分区软件搞了一下,也不行,MHDD我没用过,不会搞.

网友:
硬盘坏了 不会就送修吧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可能要专业工具处理,比如PC3000,效率源希捷专修等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进来说一句  罗工的书还出不出了  这马上都11月了!!不是说10月中旬出吗?  等死俺了!!!

网友:
试试低格式化下。里面有MHDD 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629-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