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I7二代CPU

楼主(2014-10-23):
笔记本I7二代CPU 4核8线程  正显的  加针的最好。价格便宜就成。。

网友:
求笔记本I7二代CPU 4核8线程  正显的

网友:
正式版的Q2630  Y460P拆机的                                                加针的那种不稳定 速度也慢 以前6530B本 的 经常不稳定 换了个正式版明显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