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开机掉电问题,研究了一个星期了没好。

楼主(2014-10-23):
接一台HP G42 i3 独显,拿来开了一下开机灯闪一下灭了,再开又灭,以后有短路,拆开一个一个测试,测到南桥有0欧,以为南桥坏了,看了一下图纸,这个电阻是接地的,应该是正常的,上网搜了一下,0欧也是正常的,没管他,测其他都没有微短路的地方,电流上电专用HP头子,触发,电流一会大一会小都掉电,有时候上到1A,各电压都有,掉电时断电后测试3V 5V电感万用表响了,然后慢慢的阻值上去了,就直接换了RT8206,换好了,开机还是一样,放在桌子上第二天来修的,一上电尼玛又正常了,装好了硬盘,不装C壳进系统测试,鲁大师压力3小时没掉,以为好了,装好了机装上电池,插电流表在进系统,我草刚进系统10分钟就掉电,和来的时候一样的问题,而且是自己触发掉电,电源接口灯一会黄灯一会白灯,我怀疑是充电电路问题,换了ISL6251,顺便把温控拆了,装好机器在试看了两部电影没问题,今天拿出来再试又不行了,有种想把电脑踩掉的感觉,又在贴吧搜了一下有人说PU5有问题,我直接料板找一个上去还是一样,显卡下面一个电阻也拿了不管用,只要电脑放几个小时再开就正常,只要不插电池。插电池用不到10几分钟就掉,单用电池也不掉电,EC会有问题吗,不知道查哪里了,进系统也充电

网友A:
前几天遇到个温控坏的,还去买了个散热片,过几天客服硬盘坏了,说来退货,就退了机器也没还原,过几天来了说自己买了个旧硬盘说我,们把他显卡换了,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遇到个温控坏的,还去买了个散热片,过几天客服硬盘坏了,说来退货,就退了机器也没还原,过几天来了 ...

显卡换了不是有痕迹吗,没赚到钱,还要背黑锅,打死都不能认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单用电池和和电用适配器也掉,自动触发掉电瞬间的时候HWPG有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了不是有痕迹吗,没赚到钱,还要背黑锅,打死都不能认

是啊 有的客户你必须得跟他理清楚 咱不做亏心事 也别让客户赖我们

网友D:
显卡。修过几台了!

网友:
算你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修过几台了!

我知道这款机器的显卡爱坏,但是掉电也肯定是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有的客户你必须得跟他理清楚 咱不做亏心事 也别让客户赖我们

现在这种客户还是很少了,自己看清楚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本身坏或者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从而EC起保护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卡。修过几台了!

是换显卡吗,我把这个显卡芯片拿了不装用集显能点亮吗

网友:
楼主。查一下适配器进来的那几个PNP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显卡吗,我把这个显卡芯片拿了不装用集显能点亮吗

一定点不亮啦,你原来是独显的,把显卡拿下来是不能显的,除非你把它改成集显。

网友:
发现新的问题,开机5V电感很热,PU5也很热,热的手不能坚持,PU5是出1.8V电压的,1.8V给显存供电,由此可见,显卡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是同行来的,一开始就报了100块钱,原以为就拆掉温控就好了,没想到不行。独显拆了怎么改集显,刷BIOS还是改什么电路。

网友:
我必须讲我也碰到一台啊 !在艰难的维修中啊待机都正常做了显卡现在不开机啊显卡也没毛病啊   现在苦逼了,修的头都疼了HP啊  我的神啊

网友(2014-11-25):
遇到这样的问题头痛

网友:
这种要弄头都会大的

网友:
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