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卡logo

楼主(2014-10-23):
刚拿来使短路,cpu上管烧黑,改单个上管,亮机。卡logo,管子 下了,从新在 改 症状一样。

logo 有时候开机有进度条,半天不动。

网友:
换个u看看,有可能u坏掉了

网友:
cpu供电可定少一组,就会引起者样的情况

网友:
CPU供电应该少一组、、、

网友:
建议换个u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解决了 分享下, :

网友:
V470我记得和B470差不多,电路图貌似都一样的,这种情况是管子烧掉后,19V进U了,要换U的。I系列的,也可以用代换的。

网友:
CPU、供电IC、上、下MOS管一拼更换,可减少隐患。当然CPU若能证明是好的,就别换了,毕竟属大件!

网友:
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干了CPU不行 就干HM65看看

网友:
楼猪  你修好没啊  我手里也有一台死LOGO的

网友:
刷个BIOS吧,我遇到过一台,卡LOGO,刷BIOS好的。

网友:
9成是U挂了

网友:
是的,上管击穿,19v给cpu,但是能;亮就是个奇迹,换cpu不卡lo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