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装CMOS电池不亮机故障的n4030独显BIOS

楼主(2014-10-23):
解决装CMOS电池不亮机故障的n4030独显BIOS

网友:
意思不装电池就能亮机是吧

网友:
支持一下,下次一定留意。

网友:
专门解决DELL N4030装上CMOS电池就不显示的故障机器的

网友(2014-12-05):
太需要了,本来不上coms电池也不跑,刷了一个跑了,上电池有不跑了,终于找到你这帖子了

网友:
是修改过的吗 还是原机bios ,什么原因 能解答下吗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吧  我昨天碰到一台N4030的,   只要装COMS电池保存时间, 就会不显,诊断卡跑96不过,     放电一下就可以显示,诊断卡可以跑98 过89    ,  我那台 后来经过排除是 CPU问题,换个CPU 就OK了

网友:
原厂改良BIOS

网友(2015-01-07):
我的换了57的桥    刷BIOS 还是不行   装电池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