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不认硬盘的 维修

楼主(2014-10-23):
       联想Z475 版号DAKL6C 不认硬盘的 维修  该机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就是不认硬盘。把他的硬盘放到好机器上测试一样不认硬盘。证明硬盘已坏。用确认好的硬盘测试照样不认硬盘。证明主板有问题,上电 先测硬盘供电 3.3V 5V电压有 断电拆开机器测串口信号线对地电阻。靠串口接口这边阻值无穷大,以为开路。顺着线倒回来查, 是经过了4个电容C752--755直接到单桥芯片的AK19 AM19 AL20 AN20   4个脚  分别测这4个电容对地电阻的阻值(靠桥这边)阻值不对 一对阻值大约300欧姆 1对阻值76欧姆   。上电分别测这2对信号线  AL20  和 AN20一直没电平变化 。 估计桥坏 ,先加焊桥芯片,故障依旧。在淘宝定了一个AMD的 桥,换上之后 ,测对地电阻 大约300欧姆。  接上硬盘  上电试机 故障排除。   谢谢大家支持   写的  不好 请原谅

网友:
上图最好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插点图上去,插了图估计是一篇好贴了

网友:
能上电路图跟主板照片就完美了

网友:
买这桥估计比较贵吧!

网友:
这个跟修USB接口不正常故障很相似。

网友:
硬盘不识别一般都是桥坏

网友:
不认硬盘先看看 耦合电容

网友:
来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有图请来就好了

网友:
桥坏  能把硬盘也烧拉  可以的

网友:
上图最好

网友:
为什么南桥和硬盘都坏了,要注意仔细检查,彻底解决才行

网友:
这。完全没看懂。。。要上图 ,

网友:
机器修好了就行,不管怎么弄的。干维修的时间越长,越感觉维修是门很深的学问,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吸取别人维修的经验。

网友:
楼主上图给大伙看看啊!!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运气好,这种耦合电容,桥坏的,遇到不多

网友:
我今天有一台这机子各电压都有,电流跑到0,9,但波形没跳变,BIOS也换了,不知道是不是AMD桥的问题

网友: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还是顶下

网友(2019-09-16):
不认硬盘维修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