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vcc和boot有5v其他都没有电压

楼主(2014-10-23):
除了vcc和boot还需要什么条件这个芯片才能工作

补充内容 (2014-10-24 11:22):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已经解决了,七角连接一个开关三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查下8和6脚的电压值大小情况。

网友B:
7脚需要开启电压。

网友C:
7脚应该是控制新号吧 。

网友D:
看6脚和7脚的电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8和6脚的电压值大小情况。

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6脚和7脚的电压情况如何

都没有电压

网友:
控制信号肯定要查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需要开启电压。

谢谢,明天我去跑下线

网友:
先主要查7脚,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6脚和7脚的电压情况如何

6脚是反馈,都没有产生,应该是没有电压的,看看阻值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脚应该是控制新号吧 。

是EN,也叫开启信号,正常是高电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查下8和6脚的电压值大小情况。

我修板还没测过这些电压呢,正常是多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EN,也叫开启信号,正常是高电平的

能直接加一个高电平给七角吗?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
看IC内部7脚的开启要高于0.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板还没测过这些电压呢,正常是多少的

等我修出来了告诉你

网友:
刚碰巧今天看过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能直接加一个高电平给七角吗?

最好找下7脚开启信号来源解决故障,有时候加高电平给7角芯片内部本身短路也是无效的。

网友G:
这个好简单,偶好像会,就是一个开启电压,跑线过去是两个三极管   先跑到一个N沟道的  低电平导通  如果为高电平      LZ 如果感觉0麻烦9214没问题   可以吧它拆了   让3.3V经过上拉电阻 开启脚为高电平     不过个人建议尽量找到原因,因为我师傅说过 这个问题你找不到原因,你提升的空间很小

各位大神别拍我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简单,偶好像会,就是一个开启电压,跑线过去是两个三极管   先跑到一个N沟道的  低电平导通  如果为 ...

这个引脚外围是相连两个三极管控制的,上拉电阻是连接其中一个三极管C级起到上拉芯片7脚开启信号电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外围是相连两个三极管控制的,上拉电阻是连接其中一个三极管C级起到上拉芯片7脚开启信号电压作用 ...

恩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下7脚开启信号来源解决故障,有时候加高电平给7角芯片内部本身短路也是无效的。

好的,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查7脚,,上管电压。。上下管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板还没测过这些电压呢,正常是多少的

PHASE: 1.14V  OPS :1.48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