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求帮助

楼主(2014-10-23):
各位师兄弟晚上好,现本人手里有一台组装机,主板是华硕的,型号不清楚,是上E6300的CPU的,现在问题是USB鼠标不定时不会动,键盘是可以的,有时重插下又行,要是要重启主机才机以用,鼠标换过,系统重做过还是老样子,请问下是那里出问题了,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
usb供电不足

网友:
这种问题属实头疼!查查USB接口供电。数据脚对地打打值。

网友A:
可不可以单独给他供5V的电源

网友:
看上去像是供电不足,不过也打一下中间数据线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单独给他供5V的电源

可以直接从电源来一条5V的

网友:
南桥不良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现在就怕南桥坏啊,客人也不好说话,都不知怎 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怕南桥坏啊,客人也不好说话,都不知怎 样好

给他加个PCI转USB

网友:
谢谢您,这也是一个办法,加了会好吗?